华硕 X53L

楼主(2010-05-25):
一台华硕X53L的
笔记本
接到是电流到0.20就掉电 把CPU供电芯片加热一下 自动开机 电流到0.20就掉到0.10又上升到0.20又掉到0.10反复这样 又遇到过的吗
笔记本

网友:
0.20电流 cpu电压出来了吗

网友:
没有 CPU 供电芯片 我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电压应该还没上全吧

网友:
其它电压都出来了吗。0.2A应该是电压没出来完

网友:
测一下大0.2A时的瞬间其他电感的电压都出来没有。

网友:
电压不出来就换ic? 工作条件啊

网友:
外围电路仔细查查

网友:
电压没有全部出来呢 查上电吧

网友:
看看U的开启电压还有就是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