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NF4主板跑04 05不亮。

楼主(2010-05-25):
有块冠盟得NF主板,上假负载测试核心电压,时钟,复位都没问题,没有PG信号电压,用带灯测试器测试,OUT灯亮度正常,IN灯亮度低,诊断卡代码当在04 05 ,并且运行10分钟左右自动断电。

网友:
NF4的板子
桥特容易空焊
试试加焊吧

网友:
如果是桥虚焊,带灯测试器上应该能看出来啊,现在是灯全亮,IN灯亮度不正常。

网友:
可能是桥虚焊啊   试试嘛

网友:
刚试过,现在不能触发了,开机排针上有3.3V电压,就是不能触发,不加电,这下彻底没戏了,只好先PASS了!

网友:
灯亮不带表不空焊,有些主板是测不出来的,
如果开关电路正常,看一下ATXPSON是否正常

网友:
有些AM2的板子一半灯亮一半灯不亮的,不要光看带灯测试仪,我前天就碰到一板AM2的,用带灯一测,只亮一半,狂加焊坐子还老样,换块CPU开机,居然正常跑码

网友:
AMD 很多CPU坏的,不换CPU先加焊桥,有可能板子本来没问题的被修出问题来。U和板都成了坏的了,累死人也修不好

网友:
我觉得还是U的问题吧!换块U试一试,一步一步排除比较好!

网友:
你这板基本上算是座子问题。。从诊断卡报的像这是在内存,加焊下座子吧!这种板子内存是通U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