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冠700E--出图象不到一秒就灭

楼主(2010-05-25):
优冠700E--出图象不到一秒就灭,大家都说是灯管或高压板的问题。此一体板没任何标示,用数字表二极管档测灯管两端无阻抗(无穷大)用2K档测乃无,高压口端一样。请问大家要如何才能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部分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外接灯管测试

网友:
废屏只要灯管能亮的,就装上测试一下。确定是哪的事,再进一步去修

网友:
测试仪测灯管,如灯管没问题,查12V供电、高压包、三极管等等

网友:
屏用灯管是冷阴极的,万用表无法测量,可以用外置灯管去套,确定是板还是灯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