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电机嘎咔叫?

楼主(2010-05-25):
接到客户一块硬盘。一开机硬盘就电机就叫,很难过开机自检,但自检过后能认到硬盘,响声也没有啦,当我要按F1进系统时就提示没有硬盘啦,响声又开啦。请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硬盘

网友:
你打算自己修吗?用户数据是否非常重要......
对于你说的那种情况,有可能是硬盘电路板上的驱动芯片有问题,也有可能是硬盘本身马达坏.......

网友:
这种情况到无尘室开盘检查

网友:
1 可以找一个一样的驱动板试试
2 旧硬盘上拆个电机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