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ASUS A8N5X主板上CPU自动断电故障

楼主(2010-05-25):
接手一块A8N5X主板,故障现象上假负载通电正常,上CPU通电自动断电,刚开始以为是短路保护,测量各处没发现问题。最后仔细观察发现CPU到桥得地址线上有个很小得刮痕,测量发现断路。飞线后再上电,问题解决。最后没有绿油,用502固定了一下,所以有白渍

网友:
好经验值得分享,感谢!

网友:
细心关键
飞线做的挺漂亮

网友:
目检还是很重要的细节

网友:
502也是很好的绝缘漆哦!呵呵!!

网友:
上负载的时候没有看一下灯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