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这种情况如何脱焊最好?

楼主(2010-05-25):
如图片红色区域所示 应该用何种方法脱焊是最快最便捷的呢?红色区域背面依次从左到右是网口、AV接口(HDMI接口)、电源接口
感谢高手了......

网友:
用返修台下部加热或热风枪,可以拆

网友:
要是有锡炉最好了。。又快又好

网友:
用吸锡枪(大焊点)      吸锡线   细铜线 蘸松香   用电烙铁放在焊盘上锡就自然上来了

网友:
我用液化气的炉具上放块铝板加热3分钟拿下这样的东西!!!

网友:
晕哦,,,XB360主板娇贵哦,,
直接用风枪!!

网友:
用热风枪比较好一点吧 焊锡炉 我想你没有吧

网友:
我想貴的板子還是一步一步來比較保險~

网友:
用焊炉是最好最方便的,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没,要不用一把大功率的烙铁一个吸锡器也可以,360的主板呀,哈哈,我也有360

网友:
谢谢大家 我刚刚从事这个主板的维修工作 所以很多地方不明白
我一直是用风枪来弄的 但是要吹很长时间 而且经常把器件里的黑色塑料吹化了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一个问题 把器件摘下来后 如何把孔内的锡弄出来呢?
感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孔可以用吸锡器,小孔用针头或牙签都可以,不过最好是用锡炉,直接换就可以了。

网友:
风枪足可以啊。。。。。。。。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不怎么复杂,只要你有耐心,慢慢的用吸锡器和烙铁

网友:
最好当然是锡炉了,然后就是BGA或者风枪,最麻烦就是吸锡枪了。

网友:
我都是 用风枪  还 比较可以搞 的

网友:
取下的话用风枪摘下风枪嘴 温度风力都调到最大 慢慢吹 注意多加焊油 把器件摘下后再装上细风枪嘴 对着孔加大风力使劲吹 就把孔里的锡吹出来

网友:
这板子我搞了一个礼拜多算是 积累了些 经验 我用的工具是 焊锡炉和热风枪 电源接口的部分因为背面离一些芝麻粒大小的元器件比较远可以直接上锡炉取下在装个新的上去 视频输出接口部分最麻烦也是我搞的最久的一个部分 用锡炉我也有试过 我的办法是 用橡皮泥把那些 芝麻粒的电阻 电容 三级管先保护起来 因为360背面的 视频输出接口部分太多这样的电子元件了 然后上锡炉取下 记得装视频接口部分的话 不要直接在锡炉上把接口插上去 并不是没一个针多于焊点能很好的融合 有些针 会因为挤压缩进去  这样的话 又的重做 我的办法是用0.5MM的风嘴 风力 开到6 温度开到5 对着孔吹 很块 孔上残留的焊锡 很快就会被吹走 在把接口插上去 用电烙铁一个个焊上就行了 网口的部分比较简单 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网友:
修主板很考手工啊

网友:
锡炉最好,其它东西很容易坏。

网友:
最好是用锡炉,把新的要换的插件料准备好,把坏的取下来,接着就把新料换换上去。这是最快最好的办法,如果没有锡炉就只能用烙铁加吸锡器,但这个需要烙铁水平不错的才行。至于用风枪我不怎么推荐,除了主板容易吹变形,如果取的时候不小心还容易把过孔里的铜的给搞掉了

网友:
我都是用850吹然后再用吸锡器吸又快又干净.

网友:
锡炉最好,最好不要用风枪。

网友:
看了一下又学到不少东西,楼主的橡皮泥功夫还是值得借鉴

网友:
用风枪,如果那个焊点原来是有个弹力的先用烙铁加热再用尖嘴夹一下用风枪加热自己就掉下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