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50P4电源热

楼主(2010-05-25):
刚修的电源有时候不加电,5VSB电压低,拆开电源换了几个鼓电容,5VSB正常,加电拷机一小时左右没有发现异常,但是关机后摸电源很热,要是这样给客户的话肯定会返修,请高手指点一二,看是什么问题,导致电源发热高。(检查过散热,未发现明显异常,电源风扇是转的~~)

网友:
负载过大,风扇转速过慢

网友:
OK,给风扇加点润滑油,拷机中~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热到什么程序,,电源空载时不会太热的,,,

网友:
检查风扇电压是否偏低或不正常

网友:
各组输出电压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