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3000 CPU没供电 触发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0-05-25):
DV3000的本子,开机电流到0.5 检测CPU供电没有出来。。。差了下5V-S0只有2V。。。 。下面是电路图 。不知道那里不正常 5V-S3 正常是5V,但是5V-SO 不正常2V,测量一下3V-SO也不对,只有1.8V,这样应该是G级电压不够,导致电压5V-SO输出不正常,也就导致CPU供电出不来。经测量R289阻值偏大,超过了20K,导致18.5V经过R289后,只有0.6的左右的输出,更换R289,我用了一个10K的电阻,更换后 5V-SO输出正常。CPU供电正常,电流跳变正常,上机测试OK。。。。。烤机10小时左右,无问题。。。

DCBATOUT 有18.5V

网友:
不好意思,下面那个图不是。我选图的时候选择错了

网友:
看一下那个可调的二极管,然后看一下。5V-so的另一路从那来的。正常吗?

网友:
看看U48 U47的G级电压

检查5V_S3的电压为多少。

再5V_S0有漏电

网友:
5V-S3正常 的

网友:
个人认为5V-S3正常,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
原因查不出来了 ,是R289损坏 ,阻值增大,更换后,正常 开机

网友:
原因查不出来了 ,是R289损坏 ,阻值增大,更换后,正常 开机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原因查出来吧,

网友:
哪位大侠点评一下 看我分析的对不?
R289 阻值增大 Q16S极电压降低 U48 U47 U20 的G极电压下降处于截止状态 导致5VSO 3D3V-SO 1D8V-SO 电压降低从而造成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