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410M,这两个电压是怎么出来的?

楼主(2010-05-25):
+3V_2.5V_LAN
+1.8V_1.2V_LAN
图上这个2个电压是怎么转换出来的呢?实在找不到了

谢谢

网友:
通过MOS转换过来的

网友:
一般1.8-1.2V是通过3.3V经过一个MOS管转过来的。

网友:
是通过线性稳压块和一个电阻转换来

网友:
在图纸的哪个位置呢?怎么没找到!!!

网友:
这两个是千M网卡专用电压。网卡自身控制转换出来

网友:
两电压是网卡本身通过三极管转换出来。。。

网友:
这两个电压是网卡芯片生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