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维修过程!

楼主(2010-05-25):
昨天收到一台雷击的电脑!现象是能开机进系统,声卡/显卡/USB不能使用,打开机箱摸南桥和声卡芯片都巨烫手!
(其实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情况我是不接手修理的,要修就直接换主板,版这台机因为是朋友前两年介绍装的,所以勉为其难帮他修修)
初步判定南桥/声卡/显卡芯片损坏!

看看雷劈的痕迹!

测量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已经对地短路,脑桥必挂无疑了!

从料板上找到82801GB南桥,焊下重新植株!

开始BGA了!过程省略……!

做好BGA后再测量USB数据线阻值,已经正常!

装好最小化系统进行试机!测试卡能正常跑码,证明BGA基本成功!

再更换声卡芯片!
ALC655找了很久没有找到,但有ALC653,可以代用的!唯有用它了!同时也检查ALC655外围元件,发现有一个1K电阻开路!
网卡芯片在路测量感觉好像没有问题,之前网络不能使用有可能是南桥PCI总线有问题引起的!先不管网卡,进系统试试再说!

最后装好后测试各个功能,网卡真的没有问题!但发现有一个声道声音极少!晕……!唯有再拆下来检查原因!

经过一会检查确定Audio Core没有问题,再检查输出后级,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前置音频插口旁的一个20殴电阻也被雷劈了!更换后就OK了!

下图是这块主板更换下来的零件!修理过程结束!

修这块主板令人费解,雷电明显是从网线进入,网卡芯片竟然没事!声卡却遭殃了!雷电也会拐弯有选择性的啊!?

这块板刚修好,物流送今天要的AOC IF23显示器过来了!

今天解包换下LG L1770H!

太大了,有些不习惯!但看高清十分完美!
我加了10元要完美屏!经测试确实十分完美,完全没有漏光/暗点/亮点!

网友:
显示器买了多少钱啊,我也想要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A:

1240元!IPS屏哦!超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元左右吧!

网友:
确实是呀,一般雷击都是网卡先挂,还有SB可能性也很高,声卡就第一次听啦,只能说雷电从音箱那传过来,不是电话线。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卡接口处明显有雷劈的痕迹,并且Moden和路由都炸了!

网友:
学习了!高手就是这样  冷静的处理每一个故障

网友:
我之前也有一块板子被雷击了,当时没能力修,外接网卡、声卡、USB卡后,送人了。。。

网友:
貌似顶星宣传的防雷堡没有什么用处嘛。我最近一个华硕被雷击了。型号上家够意思,给我返修了。1年质保期内。

网友:
IPS屏 有忽悠的成分   不知 楼主是怎么认为的    就想LED屏一样   换汤不换药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D:
起码和TN屏相比可视角度大了!LED背光只是光源不同,面板还是一样的!

网友:
lz真厉害           感觉楼主 炉火纯青啦

网友:
音箱里有很大的电感  和电容 ......          雷击......

网友:
LZ厉害,声卡20欧小电阻也查得出来,我汗。。

网友:
有BGA机太好了!这样也能修好~

网友:
要是我看到这样的板,我都立马扔了,还敢修吗?LZ好强哦,佩服!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BGA机哦!

网友:
回复 网友F:
其实也不难,损坏的零件不多!

网友:
费解!!!雷击坏的板坏南桥的还能进系统?看来以后得注意了!不得不说一句,楼主技术很到位!学习了!

网友:
看来雷是从网卡进从声卡出的.

网友:
可能不是网线打进来的。是从音响打进来

网友:
楼主技术好啊,。。。最后那AOC显示器更好。。。。

网友:
楼主说自己没有BGA? 那你是怎么修的呢?

网友:
是啊 没有BGA做南桥都做得这么好 功夫不错啊!

网友:
楼主太强了,我不知道还要学多久才能有象楼主那样的功力

网友:
llxxlong
勤加练习!什么都有可能!
我只是用一个光波炉和一台8250风枪就能做一切BGA!成功率90%以上!

网友:
朱明义
南桥只是部分损坏!
我学主板维修是自学的!学习时间也不长,短短半年时间而已!只要有恒心有钻研的精神什么事都不可能阻挡前进的道路!

网友:
看来顶星之前宣扬的那个防雷技术只是吹的,估计那个从声卡耐压不好,网卡芯片设计时已经考虑到防雷,耐压很高的。貌似INTEL DB以后的南桥都很脆弱。

网友:
不会很难 会了简单 ! 怎么没看到lz做桥的工具来?
是什么仪器 让我们在开开眼!

网友:
网卡导致南桥挡风损坏也算是维修中的经典故障了。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这样修,买一张还便宜吧。。如果是这样我会叫客户买新的。。。

网友:
哇,修起来行云流水,见识过了。

网友:
第一,我们这地方没人能修得了,看了楼主的维修过程,除了羡慕,就是佩服。
第二,我们这地方即使来一个能修得了的,可能也不会修,因为换一张主板利润更大,效果也会更好。当然,以很小的代价收下来,然后自己修好再去卖,那……

网友:
USB短路还能开机???

网友:
张飞鹏1990
为什么不能?南桥里包含各个组成部分!只损坏了USB控制器部分不会对其它部分有影响!
经常遇到很多ICH5损坏了USB接口的主板也一样能顺利进系统,只是USB不能用并且南桥温度极高!

网友:
有BGA还是好啊~

网友:
楼主自学就有这成就 值得学习 要想维修的就像楼主这样一拼到底 强烈赞成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一个老板子,还真舍得换南桥也……

网友:
楼主很强大!特别是以个声道不好使哪块!你心可真细!佩服佩服

网友:
楼主真牛逼,佩服

网友:
太牛了,这也修啊 ,我们一般看到雷击的直接报废了,强人

网友:
回复 网友B:
100元左右吧!
引用 网友G:
我们这样的板子才卖70元。公司调货
呵呵。。。。你收100,真厉害
音频那个小电阻,你都发现了,真厉害
你的是8205吧?不是8250吧,风筒?

网友:
楼主...上个炉子跟风枪的图片看看..大伙都很好奇...谢谢...

网友:
楼主真是细心,不是一般的细心。

网友:
楼主强啊,这都修

网友:
关键是声卡那部分的问题能修好···楼主历害···

网友:
楼主不慌不忙修好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精神 要是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早就不修了 有这回时间还能赚其他的钱

网友:
学习了.做那么多工程能收多少钱呀?

网友:
我晕 什么叫不难 到你手未必就能修好啊

网友:
楼主厉害 要是我换光为址 雷击很麻烦的

网友:
楼主植球时放了什么焊剂?那么多?

网友:
声卡20欧小电阻也查得出来

网友:
思路太清晰了,楼主要多发几个这样的经验贴,

网友:
楼主牛X 啊。。学到了。 那个屏IPS 和led 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你倒是做起广告来了

网友:
楼主好厉害,主要还是认真对待问题

网友:
华勇科技
IPS或TN是LCD面板的类型,而LED是背光源!不同定义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BGA专用的,什么牌子忘记了,100多元一瓶!
因为PCB上我不再涂了,所以不多了!扩且这是免清洗的,多也不怕,只要焊接成功率有保障就行!

网友:
用的什么样的BA设备

网友:
向朋友们说的一样!. 楼主的技术不错! 维修思路清晰. 声卡的电阻找的很妙!
本人用过锡珠。挺麻烦的!!.锡浆相对来说会容易些。 但是也有缺点。珠不一样大。容易虚汗!
问楼主一下。桥上只求你用的是锡浆?还是锡珠?.

网友:
还有。 也想见识一下你的那个"BGA”

网友:
回复 网友I:
我是用锡珠的,我焊接BGA只是使用一个光波炉底下加热和安泰信8205上加热,我之前也发过图!

网友:
再次验证那句古话,与其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佩服楼主冷静的思路  敏捷的头脑  还有工具的先进,武器很全啊  我看还有  示波器哦  厉害厉害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听说是雷打的我都不看一眼了,直接让换版子,真佩服

网友:
要我早扔一边了,这样的板子你虽然收了一百块钱,但花费的时间太多了,不值得,另外这样的板子买一块也花不了多少钱,咱虽然是帮朋友修,但有天朋友知道这样的板子换一个才百十块钱,会认为你坑了他,不值当

网友:
恭喜楼主,可是在我这915主板才卖30块,一般没有人修的

网友:
实属罕见 见识

网友:
LZ 我喜欢你的显示器,你修机器也很厉害

网友:
应该是AOC F22吧,21.5寸,看起来真的有点大了
那个主板我不太喜欢,烂,有见过SATA坏了

网友:
lz好厉害啊,不知道有没有走弯路。分析下思路嘛

网友:
要向楼主好好学习一下维修技术了!!!要顶!把天顶穿了还要顶!!!!

网友:
佩服,楼主真是有时间,一般情况这样的板子直接打报废了

网友:
楼主的手艺高,这样的板都能修好!

网友:
我修过一块也是被雷劈的,声卡和网卡都挂了.

网友:
其实也没什么,楼猪还是有点粗心了,不过问题解决了就是最棒的。

网友:
网卡没坏有点想不通,不过修一块有100元收真不错了。

网友:
技术不错,只是不明白声卡问题
有高手介绍下最好

网友:
USB数据对地 南桥必挂无疑   对不对?
还有什么能可定南桥必挂的吗

网友:
     声卡也是由SB管理的吧

网友:
显示器杂还能用 AOC的啊 直接上三星的绝色系列啊 那才叫牛比 和AOC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楼主水平真的不错,不过我这里发现这种情况直接换板子,给客户要200,最便宜也得150.哈哈~

网友:
我手里有个和楼主差不多的主板,可能也是雷击的,声卡,网卡全坏,好在usb没事,外接网卡,现在在自己用,bga不刚做,以前试过,可惜失败了~!~

网友:
看LZ的南桥怎么感觉变形了呢?

网友:
一般雷击的主板都是网卡爱坏拆掉网卡就好了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厉害啊。。太牛叉了

网友:
好想看下楼主的设备
呵呵

网友:
这么费时100元,便宜.......

网友:
很少见啊,确实值得借鉴

网友:
说起来还是哪一些雷击常见的故障,关键是楼主的冷静面对,冷静处理的心态应该是所有维修人员应该必备的,也是我们维修新手所缺少的

网友:
哈哈~!真厉害!我都不敢接来修理,怕修理不好,现在我修板,修到看到板就头晕,还研究就惨了,修不好的话心情特别差,能修好心里会舒服些,谢谢楼主的维修过程,我学习了

网友:
不会吧           还是学习了

网友:
楼主好耐性啊,要是我的话就直接换板子了啊

网友:
重复发帖了吧。我在那里好像见过这帖子。

网友:
雷击还能开机,桥挂了还能开,利害啊。

网友:
非常好的故障案例,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5-09-29):
这个例子很特殊,雷击不烧网卡反倒烧声卡。

网友:
学习一下,还不会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