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屏有时晃动

楼主(2010-05-25):
我接了台711n的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屏有时晃动几下,电源指示也跟着一亮一灭,这种故障有时半天才出现一次,驱动板换过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灯管换了试一下嘛,可能是灯管

网友:
还是有些件不稳定呀
我估计是不是高压板呀

网友:
指示灯也闪啊闪一会就正常,我估计是电压不稳定。

网友:
问题找到了是有个按键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