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关机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我的电脑不能关机了!
通过windows正常关机,屏幕灭了,键盘灯还是亮的,电源键的灯还是亮的,cpu风扇也在转,长按电源键也不能关机。
拔掉电源再插上电源,按下电源键,机器正常启动,但是长按电源键也不能关机。
电脑windows的应用一切都是正常的!
说到底就是电脑不能关机了! 怎么样都关不了。
拿给别人修,有人说是BIOS的电源管理问题,还有人说是主板的问题。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主板问题,是什么样的主板?是不是板上有个8282M的电源IC换掉就好了,修过两片这样的板子

网友:
将CMOS清零一次试试

网友:
哦!! 我试一试把 CMOS清零 看看

网友A:
昨天我又试了一试,当我正在windows中,然后长按电源键,屏幕立刻就灭了,但是电源灯还是亮的,我想是不是长按电源键的确触发了关闭电源的动作,但是当关闭某一部分的时候出了问题,然后就停止了。
键盘上小键盘的灯也是亮的,而且按 num lock 键,灯没有反应

网友:
开关坏了  换个开关试试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可能是开关坏了··坏的话还能正常开机吗·?

网友:
谢谢大家回答!  我昨天拿到电脑城去修理了,对方说是“桥”坏了!
所以我只有换主板了,还是谢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
不能关机还能用的吗,直接拔插头就行了,看来这不是楼主换主板的唯一原因,并且我发现人们总喜欢把一些疑难杂证归结在桥上面,桥真的这么容易坏吗?看来还是有很多原因在里面。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片这样的板子,一片修好一片修不好,修好的是换8282M就OK了,另一片修不好到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2-02-25):
我也有一块是这样子的呀,换个ic试试

网友:
好像跟bios也有关系,可以刷bios试一下先

网友:
是不是BIOS内的电源管理开了?

网友(2012-11-24):
引用 网友A:
昨天我又试了一试,当我正在windows中,然后长按电源键,屏幕立刻就灭了,但是电源灯还是亮的,我想是不是长 ...

这个应该是I/O的问题,我的捷波HA03就是和你一样的故障,更换了F71887F这个I/O后,成功修复!

网友:
和系统没有关系吗

网友:
看下POS开关,短路下CMOS

网友:
可以查下 电路 开机电路故障  换个I/O 试试

网友:
IO吧  应该坏的较多

网友:
加焊一下IO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