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s31 无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0-05-25):
测试  3.5v电压都有   换过bios   加焊过io    情况一样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正常吗?你的参数太少,估计帮你的不多!!!

网友:
什么型号的IO 为什么不换一个啦

网友:
最喜欢这机子了,修过几台,要么是IO坏要么是电阻坏

网友:
郁闷  换了个  8734a就好啦

网友:
修好了还郁闷啥,一个小小的见意。再修这种故障的时候,要知道为什么要换IO,时序才是硬道理。

网友:
请教下LZ 8743A是产生静态电压3 5V的,如果按你说的换了个8743A就好了,那之前测怎么会有3 5V

网友: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换个8734就好了!

网友:
一定要测待机条件,开机条件,上去就换I/O有点唐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