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0-05-25):
我这里有几块精英HP1600的754主板,进CMOS保存后开不了机,要放电才能开机,是怎么回事,在线等

网友:
是不是CMOS设置不正确啊,错误严重的是不开机的,把CMOS设置最佳模式再看一下

网友:
刷一下BIOS,量一下CMOS跳线中间脚的对地阻值

网友:
最好把BIOS芯片换了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