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液晶显示成负片效果.....经典 奇迹!!

楼主(2010-05-25):
今天接台杂牌液晶显示器,通电开机成负片效果 。心想应该是屏问题,花两分钟把屏拆下来,换上通用板一试果然还是那效果.

负片效果,  因为用摄像头拍的时候发现拍出来的效果在坏显示器上看上去居然正常了,没办法为了方便,自己就做了这图。不过眼睛看就是这效果

原图。
屏型号是SHARP LQ141X1LS40 .废话不多说 再次点屏测供电  VCC3.3V   一路测过发现升压后电压为8V左右。因为以前只测到过12V  于是就有点怀疑这里的问题 刚好侧到8V 这对地有大概600多欧姆的电阻值  用热风枪将一路的负载取下 发现当把一个5脚管拆下时

1.3脚通    2脚接地  管型号是L06B     因为没找到换的  所以上来问下碰到过这问提的高手  有什么指点的  是不是我思路不对啊 供电难道没问题  ? OK的?  或者是驱动IC的问题?
   第一天没什么进展,心想算了,看会儿电影再说..  到了第二天上论坛一看有不少人回复了   看到有人提到VCOM 电压 能影响到这方面,于是本来装了起来的显示器又被我拆开了 。刚开始对VCOM 还不是很了解  于是在网上搜索了 几个相关文章 其中就有一个提示到了我

网友:
5伏供电的有一组电压为10-12伏,3.3V供电的是否8V升压为正常值?
应该还有一组负电压,大约-10或 -12V,还有一组22伏左右,你看看是否都有或都相应的变低了电压

网友:
,着重检查屏电路的控制信号,有示波器测量就最好

网友:
换主芯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负压 不过也才6V  7V左右  在侧面PCB板上有测到 20多付的电压  主要是我不知道它本身该是多少

网友:
5伏供电的一般有三组电压,10V,-9V ,22伏,3。3V伏电的我没量过,看样子你的电压是正常的,看看别的地方吧,主芯片出问题的机率大点

网友:
測量VCOM電壓,標準大約是在3.5V,電壓太低會反白,
電壓太高會成負片.
估計您遇到的就是VCOM電壓不穩定,

网友:
应该跟屏的调制量有关,你可以调整对比度和亮度看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请想办法刷下程序。先软后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