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740N不开机 指示灯不亮

楼主(2010-05-25):
三星 740N不开机 指示灯不亮,经检测  电 源板有电压  12V,5V还有一个2点多伏的只要一接上驱动板,电源板就有电流声,
并且12好像V没有输到驱动板上,我量的驱动板上的12V的那个角跑线路,竟然没有相连的,我感觉应该是12V这一路出问题了郁闷中。象高手求教了。

网友:
你看一看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下驱动板上看看是不是有短路的

网友:
我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但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网友:
灯管亮吗? 问题说具体点

网友:
驱动板工作电压不是5V么?

12V只给高压板的吧...

网友:
找驱动板上12V的转换电路

网友:
有的驱动板不接12伏,只有5伏。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三星驱动板坏的多,你看一下有没有BIOS,先刷一下看看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电容以及MCU问题

网友:
拿件驱动代用的试一下先吗?

网友:
驱动板坏了,我上次修了一台和你说的故障一样,后来改了2025通用版好了

网友(2010-06-28):
看驱动板上有短路没,或者是5V滤波电容漏电,带不动负载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台 740b,量电压一切都正常,找不出原因时,突然想到2sc08 memory iC也会成不开机, 换后,果然正常开机了,

网友:
驱动板短路或者电源带不动负载

网友:
一般都是驱动板短路,lz仔细查下

网友(2010-07-31):
改通用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