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8V-VM/S

楼主(2010-05-25):
能点亮 故障是一通电就开机 还关不了 就是把系统关了风扇还 是转

网友:
有可能是IO或是南桥

网友:
还有其他可能吗 谁遇见的多给电意见

网友:
---------------这个就要根据NVIDIA的下电时序来修了。
---------------无论什么芯片组,RD在设计的时候都有按照他的上下电时序。楼主可在论坛上找NVIDIA的下电时序。具体操作为:在关机不掉电的时,测量到你能在下电时序中看到得最后的一个电压或者信号。查他v电压的EN信号,或者发出IC的来源。
---------------附属:没看见你的板子是什么芯片组,如果是VIA的,那就下VIA的。

网友:
IO换了的 还是那样呀  还有什么问题会引起关不了电

网友:
-------------下电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