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开机的毛病 ?(已解决)

楼主(2010-05-25):
HP DV2000第一次开机进入系统进行压力测试 半个小时没有任何故障表现,重新启动后或者后续的开机 到桌面的时候会发出嘎嘎嘎嘎 的声音,屏幕也黑了。。。有时候不会发出响声而是进入系统桌面后突然自动黑屏重起。。。

3合一 的复合桥集成GO7150M 显卡, 二话不说直接干桥,重新植球,开机后故障依旧。。。只要进入系统才会出现这个问题,在 PE 或者DOS 环境下开多久都没任何问题,只要正常进入系统的时候测试多久也不出问题,只有反复重起的时候故障才会出现,   重做系统也无果

大家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经过几天的努力奋斗,日熬夜熬,干过几遍桥,装个几个系统,还是NO,嘎嘎想,一个字烦,当时郁闷啊,怎么回事呢?当时唯一的办法就还有一招没试,就是4楼还有楼下各位大侠们的绝招,直接换硬盘,当时直接换个硬盘试,5次6次,顺利通过,这时心里想,当时的硬盘重装过系统了,怎么还是老样,换了硬盘怎么就不会了呢?这时想是不是硬盘也有什么硬件问题,这时一想换新的硬盘就不会,得了直接把硬盘全格,在装个系统,5遍6遍十几遍的试,就这样好了.
  在这谢过各位大侠!

网友:
可能还是桥的问题,换个新的试下

网友:
因为这款机器 就是桥的问题  直接换一个看看

网友:
嘎嘎响的话,不一定是桥的事,换个硬盘试试,因为硬盘被震动会造成液态轴承损坏而读盘不完全,然后死机。

网友:
嘎嘎嘎嘎的响声   是喇叭发出来的声音, 不是硬盘, 硬盘发出这个声音还能进入系统 那也是神机了~~~

网友:
换桥把,一般来说,,嘿嘿~~~

网友:
声音是从哪里出来的?PE都没事的话先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显卡门又出现了, 建议去保修吧

网友:
应该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先刷bios后换桥、

网友:
7# emozsz 是喇叭发出来的

网友:
建议换硬盘试下,不行再换桥。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声音是笔记本喇叭发出的还是硬盘发出的,我觉得楼主应该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我修了台这样的机器,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DV2000见显卡问题的多点,别的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毛病很郁闷啊~!!!!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桥吧!别的问题不是很大

网友:
换个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