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a上加热控制

楼主(2010-05-25):
小弟正在自制bga,遇到几个问题不解,想请教一下论坛上的高手,关于上加热的部分。
我上加热的仪表是一个30段调节的普通仪表,上加热用的是tana的8205风枪据说此风枪和安泰信一样。
我想问一下仪表是如何控制风枪温度的,怎样的原理?我本来要的是固态继电器,卖家给发的是交流接触器,
仪表,交流继电器,风枪如何连接,仪表如何控制温度,通过控制风枪发热丝的供电的通断控制温度还是怎么控制,
还有风枪手柄那几根针定义是什么,哪位高手方便指导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
这就犯难了,基本的控制原理都不懂的话,在怎么说也说不明白的。仪表控制加热丝的通断的,温度的控制由温度传感器给仪表,作出比较后由仪表决定通还是断。这方面的资料。网上也有的查的。

网友:
那风枪原来的温度调节电位器去掉就行对吗,然后连接上输出对吗

网友:
还是把风枪原来的温控电路直接去掉,直接用风枪手柄的

网友:
希望早日看到成品,祝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