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 反复重启

楼主(2010-05-25):
电流0.67 亮机 0.45重启 反复重启 是CPU电源管理吗 排除内存
cpu

网友:
这个完全有必要先加焊或是更换CPU电源管理试一下

网友:
------------是的,这个不是个通病么?先加焊试试了。

网友:
先加焊一下看看哦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用手压下 ADP3205 就知道了

网友:
CPU供电可以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