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8500显卡接部分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0-05-25):
昂达8500显卡接部分主板不显示  加焊显卡后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  就是有的显卡接inter的主板可以显示  接NF的主板不显示
加焊显卡就可以了

网友:
是的,我有一块V星PCI-E的显卡也是这种现象,测AD线又正常,加焊GPU后就OK,但近期又遇到同一种现象,加焊GPU多次还是不行,不是是什么原因。

网友:
信号线部分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