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on A75 E18/usb无法识别

楼主(2010-05-25):
Canon A75  E18/usb无法识别:

      今天修了个Canon A75  E18/usb无法识别的机子。报E18,经检查是镜头排线短路所致,查看usb插头无虚焊、断针。请教高手usb联机电路怎么去维修?维修思路?

网友:
个人想法:检查USB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数据传输线上的电阴或电感是否损坏了,再有就是主控芯片坏了,别的想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