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ATX电源输出3.3V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想问一下各位,测ATX电源3.3V输出 万用表显示3.61V 是不是电压偏高了?

网友:
差不多在误差之内吧

网友:
现在市场万用表掺次不齐,你要确定你的表有多大误差,开关电源输出有一定的脉冲,用万用表测量有一定的误差

网友:
应该算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表没问题就是有点偏高了,一般3.3好象都是要求误差在0.15V之内

网友:
这个不会影响使用的

网友:
电压完全正常呀,你的表也有误差的,,,

网友:
空载输出电压高0,3伏 属于正常吧   接上负载 再测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