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摄像头倒置问题

楼主(2010-05-25):
1。重装系统没用
2。BIOS没有相关设定。最近老碰到这个问题,
搞不定,有经验的大哥说说

网友:
到官网上下载相对应的驱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是摄像头驱动不对   官方下个吧

网友:
------------是的,我遇到的也是驱动不对。但是现在官网都只有VISTA,和WIN7的驱动了,MIC S想诚心灭了XP了。

网友:
只要能成像,摄相头应该没有问题,只是工作方式异常---驱动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以前碰到过联想笔记本  到QQ里打开摄像头   画质调级

网友:
驱动不对, 以前遇过

网友:
一定是驱动问题,下载个官方的驱动就可以了。

网友:
重装驱动  就能解决

网友:
驱动不对,到官网去找。

网友:
驱动不正确,官网有的也不对,找到硬件ID在百度找就行了!

网友:
驱动问题。之前遇到过。换个驱动就可以了。一般GHOST版本的系统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这 是视频解码的问题.下个新的暴风影音.应该能搞定.

网友:
百分百驱动问题。我遇到好多华硕机子有这问题。通过硬盘ID找驱动是正确的方法,还要注意。有时驱动装好后。图像是正过来了,但关不了机。这时要在设备管理器里面通用串行总路线控制器里的所有USB ROOT HUB 属性电源管理,允许计算机关闭这个设备以节约电源的勾去掉。这样就OK了呵呵 。第一次遇到这问题,花了我好几小时找解决的办法。

网友:
是软件故障,在官网上下个补丁就可以 了

网友:
是驱动问题,有的华硕本子不是大陆的都会有这样的。你的找对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摄像头驱动不对,到官方网站,下载就可以,联想机器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驱动问题,我自己的K40IN重装系统后摄像头也是到的到官网下个原装驱动重新装上去重启就OK了“

网友:
楼主装华硕笔记本最好不要用GOST,摄像头要装官方的驱动,不装大多都是倒置的。

网友:
是驱动的问题。我碰到过。

网友:
碰到过,重装后OK了

网友:
卸载原驱动,下载官方网站驱动安装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