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新手维修实例几个

楼主(2010-05-25):
【申请转正】新手维修实例几个

1、一台LG牌的19寸CRT,开机灯不亮,打开后发现保险丝烧掉,检查供电电路元件,无明显烧毁痕迹,上一个新的保险丝,开机又烧,可能是消磁电阻烧了,拆下后测量阻值为6,标称阻值为4.5R,冷态阻值正常,找了一个吹风机对着消磁电阻吹,发现阻值上升,看来没什么问题;测量大滤波电容的阻值,有放电过程,检查行输出管都正常,真是晕了,请教高手后得知电源开关管烧坏也会造成开机烧保险,拆下散热片上的电源开关管,发现引脚间的阻值为个数,更换后开机点亮,运行半小时正常。

2、一块A 1300X显卡,开机BIOS界面就花屏,用手摸其中一块显存颗粒表面,发现刚开机温度很高,用防静电手套在显存两面挤压后花屏消失,显示正常,很明显是脱焊了,补焊后开机故障消失。

3、一块N 7300GS显卡,开机后不亮,风扇转圈,报警一长二短,拿下后用自制的土炮加热后冷却,上机成功点亮。

网友:
我是个新手,被基地关在“门外”,还请管理给通过。

网友:
非正式的太痛苦了 我就把我今天修的IBM  T43 \实例说明下
今天遇到个IBM  T43  的机器 开机花  按一般的想法基本是显卡虚了 但是因为我以前也修过一个T43 的 花屏干显卡 结果干了没用 最后还是换了南桥才好的  于是 我就先不动显卡  加焊南桥  结果 也证实我的想法  T43 的机器  花屏 南桥也是有可能的  考虑到难易程度  可以先干下南桥 不行在去动显卡  不过要小心 他的3个东西靠的很近 不小心的话就会全出问题的
一点维修的建议罢了 希望可以转正

网友:
3、一块N 7300GS显卡,开机后不亮,风扇转圈,报警一长二短,拿下后用自制的土炮加热后冷却,上机成功点亮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8244-1-1.html
其实7300的显卡问题大家都知道的  干下就好了 也不希奇 要的是能最少半年以上  最好的办法还是拿下来重做 然后在上面放一铜片  温度用BGA 的话最好是在上下部240 度加温一分钟基本可以取下 要是拿不下就延长温度但最好不要超过2分钟的样子 要不很容易显卡鼓包的 拿不下就要手工用大风枪取 上的时候就不要这么高的温度了 215 就可以了 这样做的显卡可以使用更长的时间  其实修个7300  不难  难的是最少也要保证用个3个月以上  修好了 几天就坏也没什么意思   在下的一点愚见 希望认识我的不要砰我

网友:
呵呵~谢谢LS的方法,受教了。我是个新手,正在学习当中,我用试验品重做搞连锡了,现在还放着不敢做,过两天搞点试验器炼手。嘿嘿。

网友:
呵呵  其实 做BGA  温度控制是比较 重要的  我有个 ASUS 的独立显卡版  是ATI 的 花屏做显卡 却在 230度的 时候鼓包了 郁闷啊  卖个新的300多块呢  实践很重要的  修了几年的机器了 索尼的机器已个没修好过时我 最郁闷的事情 当然是比较难搞的机器

网友:
请管理抽时间审查,如果不行就还请多多指教。很多帖子都因为看不到图而理解不完整。

网友:
楼上的,看你写的帖子,是原创吗? 显卡的那个,
用手摸其中一块显存颗粒表面,发现刚开机温度很高,用防静电手套在显存两面挤压后花屏消失,显示正常,很明显是脱焊了

用手摸发烫和用手去挤压显存颗粒有什么必然的关联么?摸到烫了,就去挤压颗粒怀疑脱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个新手,根本不懂系统的排查方法,这样判断可能不对,不过,加焊后确实好了,原创是真的,只不过我确实写不出什么技术含量的东西,只求有了权限后向好好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