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来判断硬盘是返修过的,并且是两次以上的?

楼主(2010-05-25):
请教各位师傅们,用什么方法来判断硬盘是经过原厂返修的并且是两次以上?

网友:
有的说:硬盘返厂维修之后,都会在硬盘背面电机周围打一个坑,很小的。
返过几回厂,就打几个坑。这是真的吗?

网友:
这种说法没有听过
WD的以前会在盘标签上印上REPAIR的字样
现在好像没有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