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6520s CPU电源故障。

楼主(2010-05-25):
HP6520上电不断自动启动。除CPU CORE电压不出来,所有电压都有。CPU供电芯片ADP3208  1脚EN信号没电压。这脚是直接从一393运放器输出的。手上没图纸,下载分也没了,所以请各位前辈高手们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
没图纸跑跑线路了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8253-1-1.html

网友:
加焊下试试,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
看动态3V5V起来没有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CPU的IC

不行的话在换一个,这个IC最爱坏了

网友:
ADP3208换一个试一试,

网友:
adp3208换了新的,还是一样。有没有哪位高手维过这类问题的,还望指点一下。

网友:
CMOS没电  会自动启动  掉电的话 建议修CPU供电排查一下

网友:
楼上的图纸是hp6520s  独显的图纸吗?

网友:
谁有HP6520S独显的图纸吗?或告知哪能下得到,没图纸真的不好弄。

网友:
换CPU嘛,你应该就好了,

网友:
换CPU会好。。你就不要瞎说了吧。却电压和换CPU 没关系的。。
引用 网友A:

你拿一台正常的机器试试,
把CPU拿掉,看一下有CPU供电不?

网友:
你先加焊一下CPU的IC..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这台机器我弄了两天了,总算有点眉目,由于没有类似CPU代换暂时先放下。CPU CORE电压出不来。查其供电芯片ADP3208工作条件,供电正常,1脚EN信号没有。查线路,EN信号是由
1.8V,1.5V,1.25V。VCCP等四个信号PGD信号经过四个10K电阻,叠加一起通过运放器LM393第7脚输出到ADP3208 。量393第7脚,0.02V,显然没有EN输出。查四个信号输入10K电阻测电压VCCP-PG信号电压为0,其余0.7V左右,显然VCCP这边有问题,将其余三个PG信号拉低,开始以为这路开路了,飞线过来情况一样,还把飞线另一头的电压也拉低了。摘掉VCCP-PG信号10K电阻后上电,果然电流上来了,跑1.04A测CPU-CORE电压也有1.5V根据VCCP-PG信号再跑线路,发现其还有一路控制另一路电压,给CPU ,北桥供电。查相关原件没发现短路。故怀疑CPU,或北桥有问题。摘掉CPU后再开机,测CPU-CORE电压有1.54V,393运放器7脚也有3.5V的输出。因此断定CPU可能坏了,或被人换了,(这是台二修机)!过两天找到合适CPU试试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