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过内存AMD的

楼主(2010-05-25):
今天休一台HPV3000的机器,拿过来能开机电流1。06上不去,是显卡北桥集成一起的,别人加焊过,想是虚焊,加焊之后电流到0.55不动了,拆下重新植珠做BGA还是电流到0.55,不插内存也是一样,是不是这个显卡坏了。
显卡

网友:
应该是北桥芯片不行了,你打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不行换一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
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没有插好,或者cpu坏。

网友:
芯片坏了或者BGA没做好

网友:
这个是由CPU来管理内存而不是北桥。可能是CPU坏或座子补你做虚了

网友:
之前到1.06A 你做过之后0.55了 估计被你做挂了 换个44吧

网友:
个人感觉应该是北桥没做好

网友:
是北桥坏了,换片新的试试

网友:
北桥没做好的几率很大

网友:
北桥有可能挂了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这个机器直接拿到售后上就行了,延保了啊,免费换主板,呵呵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
先换个北桥再做一次,如果故障没有解决,在加焊一下CPU坐。

网友(2010-06-30):
我估计是CPU挂了,现在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机。

网友:
北桥挂了,要不就是没有做好

网友:
只有三个可能 这机器 CPU 桥坏,桥虚焊。

网友:
你再压下白桥看一下 还是不行的话 就换芯片了!

网友:
最好是先换个CPU试试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