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修过联想那种车载小主板么,买来没多久,电池用不住

楼主(2010-05-25):
在淘宝上勾勒一块车载联想ITX35小主板,用了半月,才发现电池用不住,换了块新的,永不了几天。算算一个月保修期就到了,看来这淘宝不小心就上当,只好自己拆开测下,发现电池通过两个连体
二极管
后阻值不稳定,心里甚喜,跑了下线路,没想到跑到南桥下了,还有办法么,自己没有做桥的工具
ITX

网友:
---------------主板电池漏电流指数过大。

网友:
应该是两个二极管有一个击穿了,导致漏电,换个二极管看看!

网友:
前面说过了,跑线路跑到南桥下,二极管没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是南桥,只能换,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这条回路上还有没有接地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