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X41 MAX1977问题

楼主(2010-05-25):
x41 的max1977 ,查 shdn 为0.3v,ON3 ON5 为0V,VCC是16,断开ON3 ON5 与PM 之间的1K电阻,PM端有3V,SHDN 也是3v正常了,3v5v低端们都有保护5v出来了,换了PM ,TOSHIBA,max1977,故障依旧,查了图纸,ON3 ON5 ,是由PM输出,直接到TOSHIBA和MAX1977去的

网友:
期间用镊子短接了SHDN 外,与3v待机之间的电阻,造成MAX1977烧掉一个

网友:
怎么没人回啊,急死了

网友:
悲哀哎,没人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