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T3的CPU风扇中的黄线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0-05-25):
CT3的CPU风扇有三根线,黑线接地,红线是5V供电,黄线是3V供电,请问:同是供电有何不同作用,另外这风扇能接12V测试吗?
cpu

网友:
红的5V是供电,黄的3V是控制,接12V测试,那你就等着烧了吧。

网友:
12V的话, 风扇会跟直升机一样,脱离桌面飞起来。楼主试试吧

网友:
呵呵 楼主的“不断探究“的精神值得表扬 但楼主的这种探究法 我还没有尝试过,,,所以 我也不敢贸然下结论

网友:
请问黄线是控制风扇的开关还是控制不同的转速啊?

网友:
最早的时候我接过12V 结果烧了

网友:
黄色是随温度的上升来提高风扇的转数···

网友:
温控信号线

网友:
3V的接温控芯片,根据温度来控制风扇,5V为风扇供电电源,如接12V来试的话风扇肯定会烧掉

网友:
黄线应该还有1个含义就是EC可以检测到风扇是否起转

网友:
你要是接上12V那就是屡青行的。烟升起啊。呵呵。上面都写着的5V。。你非的接12V那就是会烧的

网友:
黄线是控制线,是控制风扇转不转和转速的。

网友:
恩控制转速与CPU侦测芯片相连

网友:
看来楼主的机子,热量不小啊,要接12V

网友:
①~~~~我的CPU 风扇怎么是12V供电的啊,而且另外两个针脚对地都是0V,风扇也不转的,据说那边应该有个5V电压的,我不知道怎么查了啦~~

网友:
风扇 5v的 黄色线是控制线

网友:
黄线是控制线,呵呵,这么大的压差哪能接来用,肯定冒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