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故障

楼主(2010-05-25):
今天维修一台联想19宽屏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无图像显示,经测量发现c5706损坏,更换后发现故障依旧,再次测量发现它对面的c5706也已经损坏,更换后,加焊高压线圈电容等通电测试恢复正常。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很简单,,,,高压包脱焊引起的烧C5707。。。    替换原来C5707对管然后再补焊   高压包即可

网友:
一看就是高压板问题

网友:
不错,这是很经典的故障,用此法我曾秒杀过N台LCD

网友:
本人刚刚理论毕业,在实习所以发点维修中的故障,谢谢各位的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