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S

楼主(2010-05-25):
我是菜鸟一个,修的机子不多,还特别是华硕的,这是进水的机子,IT8511 和3VSUS ,5VSUS的上下管都有腐蚀现象,我都清理好了
通电待机电流0.02,安开机按键不触发,电流没有变化,开机按键有3.3V 还有跳变,它是直接到IT8511的第2脚,

网友(2010-03-24):
第2脚按开机按键时
也有跳变,就是不开机。IT8511的供电正常,《如图》。EC_RST#正常3.3v,PM_RSMRST#3.3 都正常。PM_PWRBTN#一直都是低电平,0.00v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正常,但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我只要一插上电源,它会自动触发,还可以显示LOGO,都正常。但在不拔电源的情况下
按开机按键关机后,就触发不起来了。再拔掉电源再插山去,就自动触发,按开机按键关机后又不能触发了。
在我反复插拔中,我发现了个规律,就是拔掉电源立刻插上去还是不会触发的,按开机按键也开不了机,等3 4秒插上去,就会自动触发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会开机按键关机后《不拔电源情况下》,就开不了机了,IT8511 已经换过了,我很少修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特来找求助

网友(2010-05-25):
楼主重新编辑一下吧,别从别的论坛复制过来啊,图看不到,还有很多**字符

网友:
pm_pwrbtn#不正常肯定开不了机的,楼主还是重新编辑一下吧,看着别扭

网友:
对楼主重新编辑下帖子吧!
华硕z99s的我也遇到过,没搞好!
楼主说的pm_pwrbtn#一直为0v那肯定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