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T进系统蓝屏重启

楼主(2010-05-25):
以前是加电掉电焊了北桥,过一个星期返回来进系统蓝屏重启,进不了PE做不了系统,进bios正常
请教各位,俺是新手

网友:
估计还是北桥问题,换个北桥看看。

网友:
先软后硬 先排除系统问题 再看看南北桥有没有虚焊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硬盘有坏道,系统有问题,内存有问题,主板南桥有问题都会引起这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