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看看全汉绿宝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06年4月买的全汉绿宝电源,主动式400w额定。昨晚开机电源灯闪了一下就灭掉,再开就啪一声有股烧焦味,发现焦味是从电源出来。今天拆来看了一下,是那个大大的圆柱电容旁边的一个集成块烧了,给附近修家电的看了一眼,说那个大大的电容可能也坏了。
很喜欢这个电源,噪音非常非常小,还省电,过了保,还是想把它修好。麻烦各位大哥帮看下是个什么情况?谢谢了!

网友:
你发来,我给你修!

网友:
谁能看得好啊!要修就发过去给同行修吧!

网友:
pwm控制器坏了

网友:
你还是找会修的,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额~ 我只是想大概了解一下情况,不会自己弄的

网友:
你看一下,那IC是什么型号,,

网友:
烧掉的IC是FSDM311,主PWM用的是CM6800

网友:
烧掉的IC是FSDM311,主PWM用的是CM6800
引用 网友A:

请问修这个大概要多少钱呢?不方便说的话请PM

网友:
晕,这电源还是被动PFC的啊?

网友:
晕,这电源还是被动PFC的啊?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源是主动式的啊

网友:
电源常换的IC有那几个部位,代换有没严格的要求。麻烦说说

网友:
以免扩大故障

网友:
查整流管 开关管  换电源IC  和启动电阻  大电容很少坏的

网友:
DM311很容易找的,几块钱一个吧。检查IC旁的二极管有可能开路或短路,另开关管也有可能会坏

网友:
用了4年多的电源,尽然看不出一点点使用的痕迹。楼主实在是会用。。。。。

网友:
17楼的朋友,你没有看仔细哦,这是“小熊在线”的标的得嘛

网友:
待机部分有问题啦,烧掉那个应该是7只脚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