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 老烧Q17 (5V MOS管)

楼主(2010-05-25):
T42 机器,总烧Q17,换过之后能开机,但Q17奇烫,然后就掉电,一量被击穿,再换一个还是能开机,可没多久就又被击穿。

网友:
你这样老是换也不是个办法,看看Q17G极正常不5v部分电阻正常不

网友:
5V后面电压不正常,导致电流增大。烧管吧

网友:
烧管一般是前级电路有问题导致的

网友:
先换系统供电IC吧 吧这个要排除掉

网友:
你看Q17的G极连到系统供电芯片了没有

网友:
把1632一起换了

网友:
与它相边的小件或控制它的芯片有问题

网友:
烧管一般是前级电路有问题导致!!!!

网友:
烧管是前几电路问题  就是输入端么

网友:
查下G级是不是悬空?

网友:
还是把系统供电芯片换掉吧  ,再看有么其他问题

网友:
昨天我就遇到了这种情况,系统场管老是烧,换了3个都烧了,最后换了供电芯片好了。

网友:
查G极的控制电路  还有PWM芯片

网友:
G极接到1632··是否1632虚焊加焊不行就换了!

网友:
T4的板子,Q16 Q17的G极都是上下穿孔引线到1631上的,这个部位的穿孔比较爱被腐蚀,应该量一量!

网友:
3# lhsjp2010 老兄,你看看电路图,就是把后面5V短起来也不会烧Q17的。应该是max1631的19脚接到Q17的G级信号不正常。试想下,如果不是脉冲开关信号,而是一个常高电平,那Q17不就常导通,如果Q16再导通,那么Q17的时间长不就发烫坏了吗。建议换下MAX1631,可能是它的脉宽调制输出信号不正常。有条件用示波器量下19脚(低端管G驱动),同16脚(高端管G驱动)比较下看是不是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