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946F主板不过内存

楼主(2010-05-25):
些板开机就不过内存,不插内存的话检测卡显示28,喇叭是一短三短三短一短,然后就不响了。测CPU,内存,NB。SB。各个供电时钟都正常,插上内存跑码还是一样,但是喇叭不响了。怪怪,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故障。。。。。。。。。

网友:
28应该是键盘吧,和内存关系不大。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再用酒精清洗内存槽试试

网友:
CPU没有工作嘛
清理一下U座,不行先刷BIOS

网友:
28应该是BIOS吧。

网友:
我还这还有好几块这种板子哟。开机不跑码。什么都正常。。找不到原因

网友:
内存槽洗了N次了,不是内存的问题。。。。。我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朋友 刷个BIOS试试!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这个BIOS在那里下载,朋友有的发个网站。。。

网友:
找不下这个板的BIOS资料,我这里还有几块这样的板子,我把其它板子上的BIOS拆下来装到这个板上还是一样的效果呀!

朋友,,,,有修过的吗?

网友:
有高手在吗?指点一二,,,,,

网友:
怎么没人回了。。。没找下BIOS。我这还有一块。。。我把BIOS都换过了。还不OK。。

会不会是SB的故障,,手放在它的上面,,感觉到很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