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把T61的主板信息改为R61吗?

楼主(2010-05-25):
R61换T61的主板的话  在系统里面检测显示的是T61的主板  有办法刷成R61的主板吗?

网友:
哈哈 做坏事了吧

网友:
还真没改过,应该得刷BIOS吧

网友:
呵呵 哥们你肯定是倒霉  弄坏板子了吧  给别人换新版子吧 没搞过

网友:
呵呵!那你为什么不买同型号的板!

网友:
很多型号外观都是一样的,但是显示信息就是不一样,,建议你还是先换一下BIOS和码片吧

网友:
升级BIOS的时候,有一个是改序列号的选项,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
刷码片,看Bios是不是一样,不一样要刷,就可以。

网友:
是可以改的,升级BIOS时有三个选择,最后一项是改主板序列号。

网友:
不是出了问题  是给一个客户的R61换主板  订到的是T61的板子  客户说他的有个软件在T61板子上老是报错 问下看能不能刷成R61的

网友:
如果是软件在T61上出问题应该可以解决的,R61的主板性能还不如T61,但是部分主板可以通用,这个必须要刷新bios和密码芯片

网友:
有人刷过吗 能把过程写下来吗

网友:
恻IO^^^^^^^^^^^^?

沁园工作室 -5 灌水!

网友:
刷BIOS后 安全芯片不会报错吗

网友:
你把原来R61主板上的BIOS, 安全芯片, 码片换到T61主板上就行了.

网友:
BIOS换一下就行了  T60 R60 BIOS 是通用的

网友:
刷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

网友:
把 bios  读出来, 用十六进制 编辑 软件 比如UE  进行查找 相关字符,修改要注意哪个是命令哪个是显示标题, 改好后 备份下原BIOS   在刷进去

网友:
楼主刷完一定要分享下

网友:
刷bios应该能行,我刷过台式的主板,把精英的刷成了华硕的,前提是芯片组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