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600A

楼主(2010-05-25):
次本来的时候是3V,5V没有,结果系统供电芯片换错了,本来是1632的换成了1631的,烧了一片,现在是3V。5V都有,但待机0.11V南桥热,还有像时钟似的滴答声求思路。。

网友:
先看电压正常不 一个个修起来 然后就是时钟 复位

网友:
先排除短路吧

网友:
待机短路先搞定再修别的,维修过程中一定要细心才行。我也遇到过由于不细心故障扩大的,结果板都报废了。

网友:
以解決,是個LM393的管壞了,換了就好了,這個管和1632的3V5V的控制信號連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