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接不显与I/O有关吗?

楼主(2010-05-25):
IBMT42 外接不显。本机屏显正常,不开机插上外显,也不显示,进系统切换本机屏会黑一下,U38换过供电也正常,显卡也换过,没头绪,与I/O有关吗?请高手指点,

网友:
查下显卡到VGA接口的行 场同步信号有无开路

网友:
无开路,显卡取下来时从VGA口13 14脚,经过U38到显卡测过线的,

网友:
当然与io有关系 是ec控制的

网友:
EC控制的相关电路找不到楼上能不能指点一下相关电路,实在没头绪了

网友:
根据你描述的应先查VGA接口的工作条件,其次在考虑动EC.

网友:
应该是VGA接口短路了,测量VGA的1,2,3脚,9脚,12,13,14,15脚有没短路

网友:
IBM T42的机器的I/O只是控制接口的 没有EC的作用吧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故障,最后是刷BIOS好的。

网友:
也查过,123。三根线从口上测阻值是对的,13 14都查到显卡上了,

网友:
你切换的时候是用什么.......键盘是由什么来控制.......现在再想想EC对它起作用吗?

网友:
EC的发出什么样的信号外接才能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