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8I8484ML点不亮

楼主(2010-05-25):
GA-8I848ML加点PT093显0  IRDY灯不亮 +12 -12 3.3灯都亮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看CPU供电有没有先,先查查板上各部份的电压正不正常再说

网友:
先查全板供电、时钟、复位
把检查结果写上来
这样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CPU供电管式那个呀在板上那个地方麻烦指教

网友:
在CPU座的外围就是,你这都不清楚,如何去修?

网友:
CPU供电正常是AGP插座旁边那2个Q46 Q47最后是Q47坏的

网友:
先到此链接上去,把主板上的东西认全再考虑维修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0488-1-1.html

网友:
问题说清楚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