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主板故障

楼主(2010-05-25):
富士康RC4107的主板,所有能换的外设都换过了,故障是做系统时可以复制完,在解压完后机子就停留在按装界面,也不死机,用按装版的在扫描完硬硬件后就死机,不过这个板子的南桥发烫,BIOS我也刷过了,还是这样

网友:
楼主表述得不是很清楚啊...会不会是硬盘的问题呢?

网友:
换个南桥应该会好

网友:
看看板载网卡或PCI网卡有没有发烫,发烫的话,可能是它们影响了在扫描硬件时没有响应了,你把网卡拨下来再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网卡是集成的,我试了,别的都不发热只有南桥发热

网友:
肯定是南桥坏了,原来我修过好多这样故障的板

网友:
建议先在CMOS下屏蔽网卡试试  还不行就摘网卡  最好再做桥

网友:
最好是先软后硬吧 把网卡,声卡什么的都禁用了,然后在装系统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