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a13cp 跑E3

楼主(2010-05-25):
接修一台sony机器,通电跑E3,有时跑A8,用示波器打内存触发时有波形,几秒后波形消失,按压北桥 cpu座 南桥均无效果,在论坛上没找到跑E3成功修复的案例,所以只能静下心来慢慢排查,先打cpu假负载测量阻值一切正常,打内存到北桥阻值有几根开路,上土炮拿下北桥发现掉了8个点,都是到内存的,由于ddr一代内存两个内存槽是并联使用的,像这种情况两个内存槽都不能用,补线后能点亮,装机装系统一切正常。
     安装驱动到ati9200显卡时蓝屏,以为是驱动问题,去sony官网下了原机的驱动还是老样子,怀疑是显卡空焊,加焊后故障依旧,上土炮取下显卡观察焊盘无掉点现象,没办法拖完焊盘后用放大镜逐个观察,最好发现有一个点和相连接的细线有裂痕,大喜,补线后开机一切正常。此机肯定是摔过,当时问客户有无摔过 进水,客户还说没有,一些事情看来还不能太相信客户的话。

网友:
是的,客户全说是小毛病,那线开了,或是保险烧了md,一听这话就来气.

网友:
他要都是说大毛病,那你还不狠狠的在他一刀

网友:
楼主显卡芯片接触点坏了 补上线在做bga 而且用的土炮 成功了 太厉害了

网友:
楼主土炮是什么啊   亮亮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