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极光7600GS DDR3定位问题

楼主(2010-05-25):
请教用MATS7跑这个卡
FBA{31:0}   0   1   0
FBA{63:32} 0    0    0
FBC{31:0} 0   07    0
FBC {63:32}0  526  0   后面就是一大堆c32  c31之类的 有一个A13 而且写错误554个 读没有错误
个显卡是不是A区 和C区都有问题  还是主芯片有问题 个人觉得几个显存同时坏的几率不是很大
还有一个问题有谁知道A区 和C区分别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
先打一下值,然后来确实哪里有问题,盲目地说GPU只能是蒙修

网友:
恩谢谢乐哥  乐哥显卡修的不错嘛 谢谢你了

网友:
听你的描述应该是显存
不像是GPU,不过一切都得看测试结果
你先把报错的脚位发个图上来。帮你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