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IP1980喷墨打印机打出来的版面是倾斜的(有图)

楼主(2010-05-25):
佳能IP1980喷墨打印机打出来的版面是倾斜的
如图,往左边斜``
佳能

网友:
检查搓纸轮

网友:
换个进纸此轮

网友:
查一查光栅是不是脏了.

网友:
四楼的师傅~~光栅是那条透明的带吗?上面标有个“L”的,如果不是~那是哪个部件呢`谢谢`

网友:
头后的很长很细的塑料条,看上去有很多很细的竖线,标有L没我不记的了.

网友:
进纸器的问题,但没有卡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你看下是不是纸进入后是斜的,佳能进纸的时候动作比较大,我的IP1600就是,卡纸没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