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X300A能开机无显

楼主(2010-05-25):
听我的客户,这台机器拿到其他的地方修过,没有修好,,拿到我这里是第二家了,第一步把机器插到万能电源那里,有0。01电流,开机的时候从0。01跳到0。29A,就掉电了。第二步测了北桥电压没有,关掉电源,测量了北桥对地阻值有10欧左右,没有短路的想象,后来跑线路,跑到有个电感直接有北桥相同的,也就说明了这两个电感是提供北桥的两个电压的。第三步从这个MOS管的G极跑到一个电源IC芯片是ILS6227CAZ,测量ISL6227CAZ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就是1点1V与1点2V没有输出,更换ISL6227CAZ故障还是依旧。第四步。测量这几MOS管,发现1点1V的上管换错了,换了P沟到MOS管,按照原理来说都是两个对称管都是N沟的,。更换上管Q17直接换上N沟道,1点1V与1点2V上来了,机器点亮了。总结其实这个故障是人为造成的故障,是有个不懂电子线路基础的人,乱换配件,把故障扩大,下次要注意人家修过的地方,要认真仔细的检查,有没有换错的地方。

网友:
不怕机器自己坏就怕人为搞坏

网友:
N沟道换成P沟道有可能是人家故意的哦。N沟道好找P沟道的好多板子还没有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