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各电压都偏底

楼主(2010-05-25):
高手们,请教一下.电容无鼓包.空载时.除了PS-ON和+5VSB电压正常外.其它都底.
如何处理啊!
电源

网友:
都低到多少V

网友:
供电不足 正常电压是12V 5V

网友:
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A:
查电源12V整流管和电容.

网友:
能开机应该不是短路。并且插槽的电压低好像和电源控制芯片MOS管那些没多大联系,还是换个电源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