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手上有一块精英648FX的主板,示波器测晶振两脚,一脚波形正常,另一脚探头放上去时,有正常的波形,但是,波形会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条直线,从正常波形到直线大概三秒钟时间,这是什么问题呀,换了晶振和诣振电容,还是一样的问题,南桥也重新植球BGA过了,还是这样,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有的晶振只有一脚有波形的也正常的

网友:
换个BGA吧

网友:
用万用表测得有电压差,说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