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CPU核心供电,要量主IC的供电,EN,还要测量其它的吗?

楼主(2010-05-25):
无CPU核心供电,要量主IC的供电,EN,还要测量其它的吗?

网友:
VCC   VID组合  VID上拉供电    VTT

网友:
相对高端的板子,还有测量一下其他供电
上电时序在VCORE之前的电压如果没有出来,VCORE是不会发出的

网友:
我是说主电源IC,EN,供电,VID。之外的,量主电源IC就这几个条件 3# 逸风

网友:
一般就量这几个
如果这几个都正常,还是没有VCORE
还需检查FB,BOOT,OCSET,SS脚的外围元件

网友:
查所有给CPU供电的电路是否正常,主查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