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今天修内存,修得我快吐血

楼主(2010-05-25):
从别人手上收了6片DDR 512的条子,全是点不亮,带不动的,两根分别换了两个颗粒OK.
   两条HY5DU56822BT-D43,一根换2颗粒后,能点亮,用RST测试显示为256M(正反两面都是56822BT-D43,应该是512M),在WIN下面刷BIOS,不行,换同样型号的BIOS还是不行。郁闷,没有思路了,暂时放一边,接着又杀一根D43的,在换了3个颗粒后,能点亮,同样显示256M(也是正反D43,计16颗粒的),一想亏大了,估计上家把坏颗粒都放到这根条子上了。刷BIOS,换BIOS,就是不能显示为512M,头大。
一根为打磨条,换一颗粒后,能点亮,上RST测试,有三个颗粒报错,想了想,也许能修好,换一颗,测试一下,换完三颗,暂时不报错了,可是测试到第三项死机。 I服了YOU。(换了我四个颗粒啊)、
最后一条,修不出来,估计BIOS坏。没有工具刷。修得我好累。、
   请问为什么16颗56822BT-D43只显示256M,请高手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你换颗粒的依据是什么?维修思路混乱能修好东西?建议还是要多学习基础东西

网友:
把修好的bios换上去看看啊,最好在内存板块多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我连着好几天弄坏4条内存,拆换一次芯片放主机上后开机就报警,没拆换前都好用,后来俺查资料后才明天焊内存能别用风枪就别用风枪

网友:
DDR维修思路很简单,通路杀法,点不亮的,打阻值,乱杀的话,我换一颗就能好?
能点得亮的,用软件测试。有目标的换。上面的内存全是双面16颗,乱杀,岂不搞死人!!

网友:
BIOS肯定没有问题,256M搞不定就用来合并,只是方法比较笨而已!

网友:
是假条吧,实际是256M的,打磨成512的颗粒,最好上个清晰的特写图片,可以让大家鉴定一下,包括RST图

网友:
谢谢楼上的提醒,两片512M显示为256M的已经搞定!!!

网友:
内存像你一根就坏了那么多颗粒的真是少见,而且还是多根都是几个颗粒,估计之前就被人修过换上了坏颗粒。我修到的唯一一根16个颗粒坏了13个的,整根内存上电就全部发烫,量电容是几乎短路的,焊下颗粒直接量颗粒电源引脚也是接近短路,最后是5个颗粒电阻正常,在将个5颗粒单个逐一焊到板上测试,只有3个是正常的。

网友:
已经修好了一半了!!

网友:
电容,我也量过,无短路。好像也不发烫。取下的颗粒我还真没有量过有没有短路的。呵呵,下次留心。
前几天修内存,我都用VIA的板,点不亮的,全是盲杀,现在用845GL,能带一部分,修起来,轻松了很多!

网友:
DDR1 的太简单,我不想多说。。。。。。。

我直接秒杀

网友:
怎么能跟你比.我是在这里天天潜水,才入的门,无专业工具,无老师带。。维修思路也不是很清晰。所以走了些弯路
维修的数量和质量还是比较少。
DDR2还不知道怎么来杀

网友:
换PCB板试试,   打磨条全部加焊试试,

网友:
打磨条可以点亮(干掉了四个颗粒),用RST测试跑第二项时死机,可能是我用威刚的颗粒换上去有影响吧!!手上没有D43的颗粒了

网友:
打值,看看是不是四位条.

网友:
改下spd吧,可以数据错了